打听一种紧固件?

楼主(2025-01-18):
有没有那种抗拉强度高的螺母与垫片,专门用于离心力较大的设备,谢谢!

网友:
标准有8.8级,11.8级,根据工况选择

网友:
搜【液压螺母】

网友:
垫片45号钢加工,,,,,

网友:
供参考:化工离心泵行业:仅考虑在高压下,类法兰结构,常用HG/T 20634 螺柱35CrMO 螺母30CrMO(不超过42MPa),垫片有的用石墨金属复合垫,类似标准也有HG/T 2061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