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图纸技术要求的问题

楼主(2025-01-18):
业余时间翻图样,有的图纸上可以看到技术要求上有写到:某某零件内某个面和某某零件配作,这个“配作”一直搞不懂是啥意思?

网友:
装配在一起再加工。

网友:
组合加工,配对加工,装配在一起同时加工

网友:
最明显就是定位销孔要两个零件配做

网友(点评):
对的,加工商一般喜欢按最大轴公差来做,最小孔公差来做,这种加工方式造成轴孔装配困难,可能导致返工

网友:
配做是指零件不按照图纸尺寸做,而是按照与之相配合的零件实际测量尺寸做
配做是指零件不按照图纸尺寸做,而是按照与之相配合的零件实际测量尺寸做。 例如,螺母已经车好,与之相配对的螺栓,按照这个螺母尺寸车制,车螺栓时用螺母来检验螺纹尺寸的适合程度,不必按照图纸公差制作。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配合件中已经做好一件,另一件则配做。 “配作”在机械制造中,通常指根据一个主要零件(或部件)的设计和制造要求,配制一个与其相配的辅助零件(或部件)。

网友:
说通俗点就是先给一个件你,你按图做一个能跟它安装的件

网友:
我们做机床的经常会用到配做

网友:
配合制作的意思

网友:
按现有零件实际尺寸来加工另一个零件以达到理想的配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