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OLIDWORK零件标注问题

楼主(2025-01-18):
请问一下像图一的零件标注怎么做到像图二一样把国标显示在线段下方?

网友:
图2的标注是哪国的标准?

网友:
图2是两个件,不是国标标在线段下方,是标在同一排

网友(点评):
注意看主楼,图二在上面图一在下面。

网友(点评):
笑死,还能这么玩,图名这么长还加蓝加粗谁看得到这俩字啊

网友:
注解-孔标注。

网友:
SW工程图左下角那边有个修改标注的,回车一下不就下去了。

网友:
SW工程图左下角那边有个修改标注的,回车一下不久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工程图左下角那边有个修改标注的,回车一下不久下去了。

我没注意到有修改标志,能具体说一下或者截图看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工程图左下角那边有个修改标注的,回车一下不久下去了。

没用的,不会到线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