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技术要求问题

楼主(2025-01-19):
某某零件内某个面和某某零件配作,这个“配作”是什么意思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1078140-1-1.html
已经有人提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是有配合要求,需要根据另一个尺寸来确定这个尺寸,这就是配做。

网友:
零件的面与另一个零件的面如无间隙,就要装配后检查,进行修磨

网友:
比如两个板件上分别有个两个销孔,配合精度要求较高,就可以把2块板叠放至你想要的姿态并夹紧,然后同时钻销孔。

网友:
从字义上理解:就是既要配还要作,那么就是两个(或N个)零件装配在一起后,为保证其位置精度不变,就要进行“作”,这个作,既有配钻绞,又有配磨、也有配镗、配铣、等等相互装配后的加工,这就叫为“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