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软件计算节拍?

楼主(2025-01-20):
近两三年,自动化生产线的订单远大于半自动生产线了。
在自动化生产线设计之初,或者说在方案设计之初,需要优先确定生产线的理论设计节拍。
以前半自动生产线的节拍,手动计算即可。
目前自动化生产线,订单多,种类多,需要有个合适的软件才能经济且有效的计算出节拍。
请问大家,遇到类似情况,都用些什么软件进行节拍计算了?

网友:
用什么软件算节拍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能搞清楚设备的每一个动作以及每个动作需要的时间。
规范一点就画时序图喽。

网友:
根本没有那种软件,比如说你用理论力学设计计算时,能用什么软件。
计算时就是手算,准确地说就是人工计算。就像楼上说的,你能搞清楚设备的每一个动作以及每个动作需要的时间。

网友:
真的是手算!没有什么好的软件!有的话顺便告诉我一下,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我说两个邪门的,戴森球计划和异星工厂,不过这两个里面的节拍是标准化的,参数不能改,所以你需要找相关q群,里面应该有计算节拍用的表格,拿回来改改自己用吧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两个确实邪门。(戴森球计划和异星工厂是两个游戏,不知道的可以搜搜看,挺不错的)

网友:
目前我们公司按120%节拍设计,先跑起来,有问题先放放。能跑了再录视频看瓶颈工位,再优化。余量留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