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扬机使用发条储能

楼主(2025-01-20):
卷扬系统驱动一般采用电机+减速箱的形式,现考虑在卷扬机上使用发条储能,发条输出轴和卷筒同轴,另外之前电机+减速箱驱动系统的减速箱输出轴仍对卷筒驱动。那么此时共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发条对卷筒提供力矩,一种是电机提供力矩,若想提升负载匀加速运动,理论上应保持卷筒侧力矩不变,但是发条力矩在不断衰减,能否用电机进行补偿

网友:
那不好控制吧,能不能直接发电存电池里,

网友:
要储能就两种方式比较常见,一种转化为电,放在电池中,用的时候电池供电,另一种可以用蓄能器储能,也是可行的,总的来说电池是比较容易控制和使用的,而且在起重机领域已经用的很多了!

网友:
问题:为什么要加这套补偿机构呢?在可以提供持续供电的情况下 功率不够可以升级一档电机 这个最简单
发条式的应该不适合大行程的卷扬机 而且弹性元件受大力矩要考虑疲劳寿命
其次 两套系统互相匹配 要加反馈系统 控制系统 成本会高很多吧

网友:
不是有配重吗

网友:
我认为楼主要考虑的是: 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节能?还是为了减少驱动电机的功率?还是为了赶时髦?目的不同,方法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