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移动小车在铝型材轨道上行走的钢带选择

楼主(2025-01-20):
请问各位大侠,一个移动小车的滚轮是深沟球轴承,4个轮子。要在6063-t5的铝型材上移动,需要增加钢带。这个钢带一般选用什么材质的?钢带硬度关系与轴承钢匹配怎么选择。另外还需要表面耐磨,小车来回移动的次数至少30万次钢带没有磨损。小车行程3m,自重55kg,带的负载最大250kg。

网友:
30万次没磨损这个要求合理吗?要是这样要求得上机床滑轨。可以磨损的话用钢轨的材质就行

网友:
立体库好像有这种结构

网友A:
重要的应该是表面处理吧!

网友:
轴承直接在钢轨的摩擦系数小,容易产生滑动摩擦,最好用摩擦系数较大的结构,比如包塑轮或橡胶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的应该是表面处理吧!

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表面镀硬铬,但基体硬度不够,很快就磨损了,掉铁沫了

网友B:
这种工况一般使用锰钢,硬度高,耐磨韧性差,表面生锈一点不影响使用,参考我国高铁火车等使用的铁轨就行,高铁都能用,完全不用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况一般使用锰钢,硬度高,耐磨韧性差,表面生锈一点不影响使用,参考我国高铁火车等使用的铁轨就行, ...

好的,谢谢。买了65Mn的钢,先试试。这东西有计算方面的依据能确认这种钢是否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