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装配体渲染倒影怎么才能去掉呢

楼主(2025-01-20):
设置也没用呢

网友A:
上色模式中的阴影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色模式中的阴影关掉

这个按钮在装配体是灰色的,零件里面才能关的,我刚发了图

网友B:
换个布景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布景试试呢

几种都试过了,没用啊

网友C:
印象中这里可以关掉。

网友(点评):
关掉RealView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这里可以关掉。

我发了个图片,装配体里面没这个选项,零件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这里可以关掉。

灰色的点不了

网友:
这逻辑就不对,你图片中的倒影方式只有realview方式才会显示出来。
而你又说,realview按钮是灰色的,那就意味着realview方式不存在,那请问你图片中的倒影怎么出来的。

网友:
大型装配体会压缩很多功能,或者在插件里面关呢

网友(点评):
是的,试了一下,打开大型装配体,realview图形就变灰了

网友:
可以试试用SOLIDWORKS Visualize 渲染

楼主:
试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这里可以关掉。

这个我试了下可以啊

网友(2025-03-20):
我的,把布景里楼板反射关了就好了;你的,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