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装配体里面realview为什么是灰色的

楼主(2025-01-20):
零件图里面可以用看图1,装配体里面用不了看图2和图3

网友A:
排除其它少见的异常,那最大的可能就是装配体启用了“大型装配体模式”,RealView 功能将不可用。您可以尝试退出大型装配体模式,以恢复 RealView 功能。
但这也奇怪,你打开装配体文件,竟然不知道已经启用了“大型装配体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其它少见的异常,那最大的可能就是装配体启用了“大型装配体模式”,RealView 功能将不可用。您可以尝 ...

网友:
图1和图2不是很明显一个启用了大型装配图,一个没有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