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减速器的效率有多少?

楼主(2025-01-20):
在百度上查到的谐波减速器的传动效率范围相当大,从69%到96%,让人相当怀疑,在一些谐波减速器厂家的网站也没有这项指标的介绍,请问行家常用的谐波减速器的真实效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
建议你去搜搜一些研报,我去年调研人形机器人看过一段时间这些关键零部件的报告,龙头应该绿的谐波,日本新宝,哈默纳科这些吧

网友(点评):
谢了,只是这类资料不太好找

网友:
96%有难度,80-90%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没有虚标

网友A:
谐波减速机一般都是小功率,效率高低也节省不了多少能源,无须担心

网友(点评):
人家没问功率吧

网友:
齿轮谐波减速器的效率在90%以上应该没有难度

网友(点评):
真有这么高就好了,部件可以小一号

网友(点评):
记得当年老师说汽车的传动系统(成熟且优异的传动系统)将发动机输出功率传到车轮,顶多剩下50%,这么估算减速器的效率应该超不过90%

网友:
就算齿轮的效率,90左右吧,高精密的可以更高一些。

网友(点评):
有柔性,会不会比刚性齿轮效率低一些?

网友(点评):
不会,柔轮是特性,本质上还是齿轮传动。

网友B:
效率分布范围比较大确实没错,首先不同减速比的谐波效率肯定不同,其次即使是同一台谐波减速机在不同负载、不同转速、不同温度下效率也会相差很多。另外,输入给减速机的能量有一部分要用于柔轮的变形,而且不同于普通的齿轮传动,谐波齿轮的啮合是“错齿运动”,摩擦很大,所以效率不会很高,96%实在是太看得起它了,70%~85%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分布范围比较大确实没错,首先不同减速比的谐波效率肯定不同,其次即使是同一台谐波减速机在不同负载、 ...

这么看来谐波减速器按效率得是各类减速器中排倒数的了,只比蜗轮蜗杆减速器强些,比齿轮减速器差远了

网友(点评):
有利有弊嘛,在极小空间内实现极高减速比还是首屈一指

网友(点评):
不同品牌标称效率也不尽相同,比如进口的哈默纳科就声称自己效率可达80%~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波减速机一般都是小功率,效率高低也节省不了多少能源,无须担心

倒不是节能的问题,而是按高效算减速器电机可以小一号,而按低效算则要大一号,让人纠结

网友:
谐波减速器是一种接近无侧隙的齿轮传动,其中柔轮是在变形中传递扭矩的,其中的摩擦成份会比较多,有摩擦就会减少有效功率的传递,所以从机械结构上说,装配完成的谐波减速器效率很低,大量的功率变成了热能,转化的结果会把新零件所有干涉的部位经过挤压变形,让传动件在柔性变性中,互相成为共轭的齿形,同时,零件的边缘会产生大量的毛剌,在特定的扭矩磨合过程之后,经过去除毛剌,清洗后,重新装配,用新的润滑油,这时,在特定的扭矩传递时,效率就会比较高,通常可以达到80%左右。

网友:
谐波减速器的关键是柔轮的疲劳强度,靠变形的传递扭矩时,零件也容易损坏,目前我国的柔轮材料,与国际上采用的柔性材料差距还是相当的大,需要各行在基础科学上加强研究。

网友(2025-03-21):
谐波效率能达到96%,绝对虚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