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外本科课程《机械设计》,受力分析题

楼主(2025-01-21):
大家好,本人在国内已本科毕业18年。目前在国外学习,需要做作业,由于本科基础知识忘了很多,现在重学《机械设计》,怕作业做得不好,影响分数,特请教一下群里的各位老师、同学,有没有这些知识强的,帮忙也做一下?
下面这一道题,是做受力分析,并求解反作用力。

网友:
毕业18年,40多岁的老登啊

网友(点评):
嗯,做做题啊,同学

网友A:
第一题F1=W*Sin60°    F2=W*Cos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题F1=W*Sin60°    F2=W*Cos60°

感谢您百忙之中指导,关于第二题,我还有些疑问,可否继续赐教哦:
1. 请问X方向,Y方向受力平衡,是整个三角形物体Fx=0,Fy=0,还是只有AB这条线,或A,B,O这每个点?
2. Fax的方向是否应该向左?当然算出来是负值,也自然是左,我就确认一下这个反作用力的方向。
Fax-Fox-Fb*cos45=0
3. 您第三个等式,是力矩平衡,是否是A点,是否是Fox*0.6-Fb*sin45*0.4=0?只需要计算A点力矩平衡吗?
4. O点是否Y方向没有反作用力?Y方向只有A、B两点有作用力吗?
Fay-Fb*sin45=0
5. 我根据您的方法计算出来的Fay=565.7N,Fox=377N,Fax=942.7N,不知是否有问题?

感谢!

网友:
1 ABO三个看成一个整体;
2 图画的向右,同向相加,算出来负值就向左。我第二个方程写错了应该是FAY-FBcos45°=0,两则方向相反异号。
3.是对A点的力矩。三个未知数三个方程,也可以列对B或者对O的力矩平衡方程式,解出来的结果理论上都是一样的。。
4. O点图上看是长条孔,约束了x向自由度,y向自由度释放了,所以只有X向有反作用力;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