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快速把1:1的模型CAD图放入标准图框

楼主(2025-01-21):
大家好,我用CAd画图时是1:1模型空间画的,原来图框是按比例随机放大的,现在客户需要标准图框,有没有快速方法来实现,希望社友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A:
等比缩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比缩放吧

怎么等比缩放,能不能说详细点,图框已经有了,就是不是标准的,怎么匹配

网友(点评):
图形相应缩小或放大来适应图框吧,标注比例改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等比缩放,能不能说详细点,图框已经有了,就是不是标准的,怎么匹配

那不是标注的尺寸都变了吗

网友:
最好用图纸说明下,还是没太看懂你说的

网友:
把标准图框放大,按照图纸比列等比放大

网友:
如果你不给CAD图档,转成PDF 或打印出来,别人是不知道你说的这些情况的,

网友:
似乎能理解你想表达什么,但你的表达能力真不是一般的差。
CAD画图模型空间是1:1画的。要缩放到标准图框上有几种方法。
一种是放大图框的比例,把所画图型框到图框里,然后打印时缩小图纸进行打印;
另一种就是画图时就安装缩放比例进行画图,选择A3的图框把图纸框到中间,然后按正常图纸打印;、

在有一种是画好图纸后,到布局中按标准图框进行比例缩放。
https://www.cadzxw.com/1316.html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6273440
上面两个链接讲的就是如何利用布局空间,实现楼主的需求。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

网友:
标准图框都有尺寸,你测量一下你现在图框尺寸是多少,按比例缩放到标准图框就行。

网友B:
先测量图框尺寸,按等比例缩放为正常图框标准,然后再缩放零件图纸,直至能正常放进图框,最后再修改标注比例,文字大小,箭头大小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量图框尺寸,按等比例缩放为正常图框标准,然后再缩放零件图纸,直至能正常放进图框,最后再修改标注比 ...

模型空间图纸是1:1的,在标题栏修改比例那样标注尺寸不就变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型空间图纸是1:1的,在标题栏修改比例那样标注尺寸不就变了吗?

标注比例改一下不就好了  然后在图纸上备注比例的地方写上比例不就好了吗

网友(2025-04-25):
两种方法:
1、标准图框的大小不变,将图形缩小,然后放入标准图框中,但后续标注及尺寸测量会很麻烦,甚至可能出错;不推荐。
2、将已画好的1:1的图形的大小不变,将标准图框进行放大,然后将图形放入图框内;后续标注很方便,测量某个尺寸也方便,
     所量即所得;推荐。
3、根据上述,推荐第2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