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能控制等距间歇运动

楼主(2025-01-21):
各位大佬:
            有个问题小弟请教一下:
       步进电机控制丝杆旋转运动,每次移动距离非要是螺距的倍数吗?还是说任意距离都可以

网友:
导程是电机转一圈距离,步进电机可以转0.01圈,所以

网友:
了解下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再算最小移动距离

网友:
可以的,最早期的数控机床用的就是步进电机。

网友:
当然可以啊

网友:
只要步进电机不丢步就可以

网友:
可以的,看你的步长以及减速比,理论上精度可以到0.0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