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更改草图后,再次拉伸,选不了草图轮廓

楼主(2025-01-21):
SolidWorks里面,拉伸模型所对应的草图进行修改后,拉伸凸台就变红,此时实体体现不了
然后我把拉伸凸台命令删掉后,再次拉伸时,发现无法选中草图,我只能选中草图中的轮廓倒是可以,草图里面有128个小长条孔,我是一个个的选中小长条孔,后面还有256个小长条孔结构,如果再次遇到这种问题,那效率太低了,就是不知道为何删除拉伸凸台命令后,再次进行拉伸时选不中草图?头疼

网友A:
跟你讲,官方都不赞同你这种建模方法的。
官方在中文帮助文件和官方培训中很明确,草图没必要太复杂,能多用特征的就少画草图。比如阵列,少在草图中画什么阵列,阵列这种事多多交给特征阵列,实体阵列。

网友:
同意楼上,任何三维软件都不建议复杂草图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讲,官方都不赞同你这种建模方法的。
官方在中文帮助文件和官方培训中很明确,草图没必要太复杂,能多 ...

这几个长条方格的中心是以一点中心,所以看起来是一个锥面排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