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佬,吊装输送线的设计

楼主(2025-01-21):
请教下各位大佬,这种吊装输送线应该如何设计。能否讲解下他的一个结构和原理,还有配件的供应商之类的。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

网友(点评):
哥 可以的 点赞

网友:
吊链线和皮带线不一样,,,,,

网友(点评):
可能是倍速链

网友:
你第二张图中间偏右上,有个转盘,那里应该是驱动盘,类似齿轮的盘

楼主:
大佬们能否给我细致讲解讲解这个输送机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