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求助,请问装配体中有零件处于草图编辑状态怎么退出?

楼主(2025-01-22):
之前淘宝求助过一次,但操作太快了没看清楚,现在我又遇见同样的问题了,图二灰色的线无法选中

网友:
右上角空白处点一下,就会出来编辑确认按钮

网友:
说明你零件修改操作后没有退出去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使得装配体中的某个零件独立,再单独查看,再右上角退出编辑草图

网友(2025-04-22):
键盘切大写按“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