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同材料耐磨掉颗粒程度对比

楼主(2025-01-22):
6061-T6与6061-T6摩擦,POM与6061-T6摩擦,POM与POM摩擦,在同样的机构和受力情况下下,这三种方式哪一种摩擦掉的颗粒更少?

网友:
本文介绍了摩擦磨损的定义、类型和单位,以及影响摩擦磨损过程的一些重要参数。还介绍了如何根据工程应用或基础研究的目的,选择合适的摩擦学测试方法和测试条件
https://www.cagtic.cn/jscl/343.html

网友:
凭感觉POM与POM

网友(点评):
我印象中也是POM与POM,但还是想发出来问问大佬们确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