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奇特问题 !!!

楼主(2025-01-22):
      大家好!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SolidWorks转的step文件,别人能打开,自己电脑却打不开;别人给的其它的step文件,自己电脑SolidWorks又能正常打开。请大家讨论、讨论 有遇到过这类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希望能遇到大神解决掉这个问题

网友A:
打开的时候,它回提醒你选择模板,如果选了默认模板,打开后是一片空白,那可以试试取消选择默认模板,也就是使用了空白模板,有时候就可以了。

网友B:
遇到打不开的问题,我一般的办法是转XT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打不开的问题,我一般的办法是转XT格式

XT格式能正常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的时候,它回提醒你选择模板,如果选了默认模板,打开后是一片空白,那可以试试取消选择默认模板,也就 ...

谢谢,试试看

楼主:
直接提示这个

网友(点评):
你这是装了电脑锁 要解锁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的时候,它回提醒你选择模板,如果选了默认模板,打开后是一片空白,那可以试试取消选择默认模板,也就 ...

不行,感觉不是模板的问题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们试怎么解决的

网友:
https://blog.csdn.net/qq_50981222/article/details/131910867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方法二

网友:
文件名把字符去掉试试呢

网友:
改个名字试一试

网友:
怎么感觉像加密的

网友(点评):
不是加密的问题的话,就修复一下solidworks,

网友:
系统选项——导入

网友:
没遇见,可能编辑了导出stp的选项要求

网友:
这种情况不知道真解决的

网友:
这个原因是这个零件被更改了,但你的装配体没自动更新,找到这个零件把横杠删了试试

网友(2025-02-25):
设置  导入   启用3D interconnect  把勾选取消掉就好了

网友:
只是看看可以下一个看step格式的软件,或者搞个转换格式软件,目前我就下了一个crossmanager用于转换格式,MOL 3d MODeling用于直接查看step格式文件,这个好像网上都有破解版。楼主你可以搜搜看。

网友:
文件名尽量不要有中午,另外把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有时候能解决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2025-04-30):
引用 楼主:
不行,感觉不是模板的问题

你求我啊  我告诉你  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你们试怎么解决的

都是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