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马达替代

楼主(2025-01-22):
现在有项目,原装为进口的外七星马达,型号:RM1250X  最大压力:315 bar
能否用国内的内五星马达代替。安装尺寸可以改

网友A:
尺寸能改就可以呀,大不了用国产大一两号的代替。我们改过国外设备,电机,油缸都换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能改就可以呀,大不了用国产大一两号的代替。我们改过国外设备,电机,油缸都换大一点

大尺寸不能改,只能改内部尺寸。关键尺寸全部照图施工。 已经做了国产的。厂家给选了内五星的马达。 只能等待试机效果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哎,硬着头皮上的。

网友(点评):
那要选质量好点的产品,我们那会维修人家设备,液压的,老外可以32mpa,国产选的没那么耐用,只好选大点规格。

网友:
尺寸能改就可以呀,

网友:
肯定可以改的。你马达如果是接减速机的话,用内五星马达问题更不大。RM1250X最高压力标到315bar,但基本也就用到250bar最多了吧。如果单用马达的话,考虑一下有没有轴向受力,内五星马达不能承受轴向力的。外五星马达内部圆锥轴承,可能承受较大的轴向力。本身的话,外五星马达外形尺寸就大于内五星马达,所以改起来方便的。

网友B:
看参数和实际匹配啊

楼主(2025-03-06):
感谢各位的回复,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参数和实际匹配啊

需要看那些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能改就可以呀,大不了用国产大一两号的代替。我们改过国外设备,电机,油缸都换大一点

好的,知道了,我验证一下。

楼主(2025-04-21):
继续更新。目前真正忐忑中。 新的内五星马达已经安转好了。 等待使用验证了。但前两天出了一点小插曲,用一个压力机的泵站(只有一进一出)试验马达了,但是马达的正,反转的粗油管只接了一根,把另一根堵住了。接了一个细的回油管。试验时把油管炸了,15MPA。马达工作压力20MPA .不知道这种情况对马达内部有没有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