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可以看看这个套筒的强度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2025-01-23):
如下图是一个弹簧模块,两个预压缩的弹簧,在预压缩状态下一个是4000N的力,另一个是7000N的力,这两个弹簧被两侧的法兰固定,然后两侧的法兰通过中间的轴串起来,所有的力都在中间的套筒上,请问这个套筒能满足强度要求吗?(套筒材料Q235)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
安全系数不大,重要的是壁厚要是短斤少两就完犊子了。。。。。

网友:
首先你要了解这个套筒承受多大的力?

网友:
不够,两个翻边容易变形、拉脱。另外估计过程中多少也有点冲击吧

网友:
从整体看你觉不觉得弹簧直径粗大,套筒单薄?

网友:
材料力学没学明白?

网友:
700公斤的力用2mm的板,太薄了,刚刚算了一下,8MM的板才够

网友(点评):
你算错了,

网友:
壁厚2.5就非常安全了,,, 屏幕截图 2025-01-24

网友(点评):
这样约束和实际情况不一致,可能结果不准确。

网友(点评):
试了下法兰背面固定,看套筒另一端变形也差不多,,,,两端分两次做,结果基本一样。

网友(点评):
法兰面不能完全固定,实际有可能径向收缩和翘曲变形,你固定三个方向的位移和实际情况就不一致了。

网友:
不懂就问,这两个弹簧组合一起,是为了增加蓄能的能力吗?直接用钢管,42mm直径的无缝钢管,最大壁厚12mm。

网友:
这种有冲击的结构,结构件是不适合用钣金件的,钣金折弯的部分强度不受控;主受力部件(中间的套筒)建议使用机加或者焊接的方式搭建组成,这样其整体强度才能接近材料本身的强度,使用有限元计算才有参照价值。另外这个螺栓的连接方式,有点太不安全。

网友:
胆子真粗

网友:
壁厚2有限元分析不够,静态壁厚5mm计算没问题,加上使用状态(冲击、浮动),应该要再厚一点

网友:
强度不够,钣金折的质量也不可控

网友:
你这样搞完蛋,用5mm以上的可以

网友:
要确保安全还是厚点好

网友:
零件强度不够,需要增加板厚。

楼主:
各位大佬,感谢你们的回复,这个结构是国外工程师设计的弹簧钢筒,最近是要准备国产化,看到这个零件壁厚也觉得很不靠谱,所以请教一下大家,想看看大家对这个结构的分析。但其实这个结构已经用了十几年了,并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感谢你们的回复,这个结构是国外工程师设计的弹簧钢筒,最近是要准备国产化,看到这个零件壁厚也 ...

是不是这个结构里,这个套筒只是起到了一个拉杆限位作用,或者在螺栓和套筒接触的时候,弹簧的力很小了,因为看你发的剖面图,螺栓到套筒接触面还有一段距离,而且看套筒的深度余量,使用时可能螺栓都碰不到套筒

网友:
好奇这两个弹簧的线径、直径。没见过世面,1.1T 推力的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结构里,这个套筒只是起到了一个拉杆限位作用,或者在螺栓和套筒接触的时候,弹簧的力很小了, ...

我图上这个是一个模块,你看到的螺母和套筒还有一点距离其实是模型问题,这个弹簧是预压缩状态的。这个模块后面会装到一个缸筒里面,使用的时候其实是不受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