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平行辊轴斜度调整纠偏

楼主(2025-01-23):
如图 6辊筒通过辊轴1支撑在两侧的2和4块上。2和4通过衬套固定在3和5上,也就是说2可以相对于 3旋转,同理4可以绕着5旋转。
当调节一侧的丝杆转动时,比如左侧可以带着3和2移动,但是右侧的4和5却不动,这就改变了6的相对于其他滚筒的角度,从而可以适当纠偏纸膜。
    如果没有左侧的弹簧,直接用螺帽并死,那么两侧都是固定的,移动单侧是移动不了的,只能两侧同时移动。
  正因为弹簧加两侧的自由转动,,才可以单侧移动3,调整6的平行度。也就是顺移动左侧丝杆,带动2和3移动,压缩弹簧,轴1相对于2往内侧移,然后 6轴变成倾斜。

网友:
丝杠指的是下面通长的那个零件吧?

网友:
纠偏没有那么复杂,只要纠偏轴和运行方向产生一个角度就能达到目的,觉得LZ的结构怪怪的

网友:
纠偏有两种,一种是放卷纠偏,就是端着料卷左右移动,使材料边缘一直处于期望的位置,另一种是过程纠偏,改变过辊的角度,使料边回到期望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