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枝剪的防松螺母

楼主(2025-01-23):
树枝剪的轴是这样防松的:大螺帽拧在轴上,其周围有一圈齿,和旁边的小齿轮咬在一起,就不会转动。
所以小螺丝不受力,只防松。
这个设计很巧妙,但市场上没有这种螺母,只有树枝剪专用这种。

网友A:
怎么安装进去的呢?

网友:
这种第一次见。请问防松可靠吗?

网友(点评):
很可靠。这是国外成熟产品,这几年才进入国内。

网友B:
没有那么复杂,就那种防松螺母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安装进去的呢?

小螺丝单独拧出来,齿轮垫圈脱落,就可以拧大螺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么复杂,就那种防松螺母一个就行

刀片是可拆卸的,你说的防松螺母很难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螺丝单独拧出来,齿轮垫圈脱落,就可以拧大螺丝了。

分体的啊,那要是小螺丝松了怎么办

网友(点评):
恶意提问!

网友(点评):
小螺丝不受力,只要不故意拧,不会松的。

网友:
之所以这样设计,这个螺母也不只是螺母的作用。它还可以调节刀片间的压紧力,还要更换刀片。它是螺栓、销轴、锁紧螺母的一体,还能调节轴向位移。。所以才这样设计。工况不同,不要轻易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