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自动给PDF图纸加气球编号的软件?

楼主(2025-01-24):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有没有自动给PDF图纸上尺寸加气球编号的软件。
本人从事品质工作,现在是手工给PDF图纸上加编号,测量后再录入到EXCEL中,这个过程不知有没有便捷的方法。

网友A:
SOLIDWORKS Inspection 是一款用于首件检验和过程检验的软件,可简化并自动化检查工程图和报告的创建过程,显著提高质量控制效率。‌
主要功能与特点
1. 自动化检查文档创建
SOLIDWORKS Inspection 能够自动创建带有零件序号的工程图和检查报告,如 AS9102、PPAP、ISO 13485 等,将检查文档的创建时间缩短多达 90%‌。这大大减少了手动输入的工作量,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

2. 兼容多种文件格式
该软件支持 SOLIDWORKS 文件、PDF、TIFF 等多种文件格式,兼容任何 CAD 软件。这意味着你可以利用现有的旧有数据和历史文件,无论它们是哪种格式,都能方便地进行质量检查。

3. 光学字符识别(OCR)功能
SOLIDWORKS Inspection 具备 OCR 功能,能够自动读取和识别工程图中的尺寸、公差和符号,减少手动输入错误,提高数据准确性。这对于处理 PDF 或 TIFF 格式的工程图尤其有用,能够快速提取关键信息。

4. 多种测量值输入方式
软件提供多种输入测量值的方式:
手动输入:直接在软件中输入测量结果。
数显卡尺:连接数显卡尺,实时导入测量数据。
导入 CMM 结果:从三坐标测量机(CMM)导入测量结果,实现自动化数据采集。
这些方式降低了错误风险,提高了检查效率。

5. 高级工程图比较工具
SOLIDWORKS Inspection 提供高级工程图比较工具,能够快速识别图纸的变更,避免错误和不一致,确保产品质量。这对于处理图纸修订和版本控制非常有帮助。

6. 直观的颜色高亮显示
检查结果可以通过颜色高亮显示:
绿色:尺寸在公差范围内,合格。
红色:尺寸超出公差范围,不合格。
黄色:尺寸处于公差边界上,需要关注。
这种直观的显示方式加快了检查速度,便于快速识别问题

7. 支持与质量管理系统集成
软件符合行业标准,支持将检查报告直接导出到在线质量系统,加快信息共享,缩短产品开发周期
。同时,它支持标准化检测文档和定制化报告输出,满足不同企业的需求

网友(点评):
又在这里回答这种人家用不上的答案!

网友(点评):
您老人家,的其他软件呢,高了半天就憋出一个SW!

网友:
你要做CAD,输出的时候导出pdf,PDF基本上都不编辑的!

网友(点评):
张口就来说用不上,依据呢。你知不知道inspection就可以直接给PDF文件中尺寸做编号。你张嘴用不上。

网友(点评):
很多软件都可以给PDF文件编辑的,并给尺寸编号,你什么都不知道,胡逼什么玩意儿

网友(点评):
确实pdf常规不编辑

网友(点评):
DPF都导入不进去,怎么编辑!你自己试过没?,人家明明是品质,不是产品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Inspection 是一款用于首件检验和过程检验的软件,可简化并自动化检查工程图和报告的创建过程, ...

非常感谢!有时间了解一下。不知道D版里面有没有这个模块,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