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缝能焊上吗?

楼主(2025-01-24):
厚 3mm,A3 钢材,有 1 mm 左右的缝隙,能焊吗?

网友:
能,就几件的话是可以的,只是工艺不合理

网友:
能焊上,但是焊后这个零件估计没法用。那2个孔变形会很严重

网友:
局部点是可以的,整条密封,肯定会影响那两个孔

网友A:
闭合角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

人过不去的统一叫缝都是可以焊上的。人过的去的叫人孔。

网友:
能焊上,会变形,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影响不大但是焊接肯定骂你,钣金有一个闭合角功能可以避免这种间隙

网友:
折弯那里开个3mm圆孔,侧面伸出来2mm,再用点焊焊接,基本对精度没影响,满焊肯定会有影响的

网友:
没问题,可以焊。

网友:
想焊都可以焊上,做个工装定位,就是费时费力
要求不高就闭合了再焊,或者带孔的那个面加宽,竖直那个加一个折弯拉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合角用一下

是这功能?谢谢!

网友:
再大的也能焊上的

网友:
板子那么厚建议直接焊上好了也不要做闭合角了,这个斜边不合适

网友:
如果牢固程度要求不是很高,可以参考用激光焊接试下,变形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