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图形求解

楼主(2025-01-25):
如图,一个半径为11的圆和一个长度为12线段相交,线段另一个端点沿Y轴向上移动13,求线段与圆的交点运行的角度和X轴方向的距离。

网友:
CAD 画一个量一下

网友(点评):
你这不相当于倒推吗,根据什么就限定y>-5

网友:
SW,画一下等比例的

网友A:
为何这个夹角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这个夹角变了

三角形    两边不变,第三边变了,角度肯定边啊

网友:
用SW画的

网友B:
你是不是想找公式 来递推变化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想找公式 来递推变化过程??

是的,本来画图是很好解决的,但是我们需要导入到另一个软件里,需要写出公式,这些知识都忘光了,查了半天资料也没有头绪,只能麻烦各位大神看看有没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