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 21771这个齿轮标准有对应国标吗?

楼主(2025-01-25):
ISO 21771这个齿轮标准有对应国标吗?这个标准主要讲的是什么?

网友:
ISO 21771系列标准主要包括ISO 21771:2007《齿轮.圆柱渐开线齿轮和齿轮副.概念和几何学》、ISO 21771-1:2024《齿轮.渐开线圆柱齿轮和齿轮副.概念和几何.第1部分:概念和几何》等。目前没有完全对应的直接转换的国标,但与之相关的我国齿轮国家标准有GB/T 10095系列等。介绍如下:
- **GB/T 10095.1-2008**:《渐开线圆柱齿轮 精度制 第1部分:轮齿同侧齿面偏差的定义和允许值》,规定了单个渐开线圆柱齿轮轮齿同侧齿面各项偏差的定义、符号、精度等级、允许值的计算方法等,与ISO 21771中关于齿轮的几何参数等方面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似性,都是对渐开线圆柱齿轮的相关特性进行规范。
- **GB/T 10095.2-2008**:《渐开线圆柱齿轮 精度制 第2部分:径向综合偏差与径向跳动的定义和允许值》,规定了渐开线圆柱齿轮的径向综合偏差与径向跳动的定义、符号、精度等级及允许值等内容,与ISO 21771在对齿轮精度相关参数的规定方面有类似之处,都是为了确保齿轮的制造精度和传动性能。

网友(点评):
豆包给的回答,供参考

网友(点评):
完全胡说八道,一点边都不沾。你但凡长脑子都不会把这玩意贴上来,因为一点关系没有的两个标准,一个这是定义概念,一个讲精度。

网友:
标准还真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的齿形画法是渐开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