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 的焊接强度

楼主(2025-01-27):
要焊个 M6 螺栓到厚度 3mm 的板上,材料都是碳钢。周围一圈都焊满。请问若不考虑钢板的变形,能承受多大拉力? 300斤 ?如果拧上螺帽,再焊螺帽,应该能大大提高强度吧?焊接面加倍了。

网友A:
焊接牢靠后退火去应力然后按螺栓的许用拉力下限的二分之一应该是可以的大概200KG

网友(点评):
谢谢!难道不会焊点先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牢靠后退火去应力然后按螺栓的许用拉力下限的二分之一应该是可以的大概200KG

照你的计算应该远远不止200kg:
400MPa = 400N/mm2
M6 螺栓横截面积 27mm2
所以拉力 400*27 = 10800N = 1080kg
但是这里指的是拉断螺栓,实际可能先拉断焊点,或者如果焊螺帽的话,则先从螺帽里拉出来。

网友:
焊接螺母不应该是常识,如果特别需求的求稳,你在设计上就预留补强!

网友:
6个的螺钉,焊接后没有那么大的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