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关于工程图标注的问题

楼主(2025-01-28):
最近学到solidworks的工程图,请教各位前辈,在机械零件的工程图中,能不能省略标注那些不专门标注公差,而是以gb1804兜底的尺寸?如图,图中所有标注的尺寸都是有公差需要的;未标注的尺寸在技术要求中说明:未标注的尺寸见三维模型(毕竟sw是先建模,再用模型转工程图),并用gb1804+gb1184兜底,请问这样是否可行?
毕竟工程图也是为实际制造和制造服务的,不是繁文缛节,俺寻思这样可能更快捷一些,尺寸标的漫天飞看着也吃力。
新手上道,很多常识性的东西也不大清楚,感谢各位指教!

楼主:
另祝各位除夕快乐!

网友:
你想省略,到时候车间不认,车间有事没事都找你,你是想因为省略成天被车间喊下楼呢,还是把该标的标上,让车间不因小事把你喊过去呢。

网友:
建议先看机械制图再来提问,正规公司肯定是不行的,3d只是辅助,工程图才是工程师的语言。

网友:
关键是你这张工程图没多少意义,还不如直接看3D图,形位公差粗糙度那样标注我只能说你很有天赋,还有几个螺纹孔的位置度精度要求那么高,不知道有没有必要。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回答,萌新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遇到这种无法标注的变轨迹倒角之类的复杂情况,该如何在工程图里标注尺寸呢

网友:
过年少上这种

网友:
图纸未标注公差,在gb1804兜底条件下能实现设计意图,个人认为不需要标

网友:
1.默认公差就附表好了,技术说明写未注公差参考GB/T 1804-2000 正常用m等级;除非你做的实在是精密级产品那就要每个标;
另外我在问一句你那些90°的沉孔放螺丝还是啥,尺寸小数点能标到第二位?
2.标不出来的我都是写未注尺寸参考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