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力量能把螺栓拉脱扣?

楼主(2025-01-28):
螺帽拧在螺栓上,拉力够大时能把它“撸”下来。
请问这个指标叫什么?肯定小于拉断螺栓的力。
所以我认为这个指标才更有意义。
至于其计算方法,是否这样:螺纹长度 X 螺纹宽度 X 材料抗剪压强

网友A:
螺母从螺栓上脱扣(即螺纹损坏导致松动或失效)并不一定直接说明螺牙强度不足,但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下是可能的原因及分析:

1. 螺牙强度不足
表现:螺纹被剪断、压溃或明显变形。

原因:

材料强度低(如使用低等级螺栓/螺母)。

螺纹设计不合理(如螺距过小、牙型角不匹配)。

验证方法:计算螺纹的抗剪切强度和抗压强度是否低于实际载荷。

2. 安装或使用问题
预紧力不当:

过紧:超出材料屈服强度,导致螺纹塑性变形。

过松:振动或载荷变化下易松动,反复摩擦磨损螺纹。

未对齐:螺栓与螺母轴线偏斜,导致螺纹单侧受力不均。

动态载荷或振动:长期振动可能导致螺纹疲劳或松动(需防松措施,如弹簧垫圈、螺纹胶)。

3. 材料或环境因素
材料不匹配:若螺栓硬度远高于螺母,可能导致螺母螺纹磨损(反之亦然)。

腐蚀:锈蚀会削弱螺纹有效截面积,降低强度。

高温/低温:材料性能随温度变化,可能引发蠕变或脆性断裂。

网友:
多大的螺栓,承受多大的力。
这个记得在标准上有具体数据的。你查一下吧。

网友:
做实验比较靠谱吧

网友:
做试验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母从螺栓上脱扣(即螺纹损坏导致松动或失效)并不一定直接说明螺牙强度不足,但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 ...

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