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甲钳的连接钉是怎么生产的?

楼主(2025-02-03):
这是指甲钳的小零件,估计一个只要几分钱,但它怎么生产的呢?浇铸?

网友:
打头机打出来后,再二次加工完成

网友(点评):
再表面处理?

网友A:
弄个铆钉头,然后冲头走一下。

网友:
你看那凹下去的部分有明显的加工痕迹。

网友:
主要工艺路线:1.先墩,2.再冲。

网友B:
打头冲压,滚桶,电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铆钉头,然后冲头走一下。

那个“鹰嘴”是冲出来的?这么厉害?要很大的冲力吧?而且旁边的居然没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头冲压,滚桶,电镀,

请问“滚桶”是去毛刺吗?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冲压”这个就有点难了。这么粗的钢棒,怎么冲出缺口?

网友:
最关键的是它是什么材料的,它很硬,所以增加了制作难度,如果是轻质材料,很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滚桶”是去毛刺吗?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冲压”这个就有点难了。这么粗的钢棒,怎么冲出缺口?

粗滚用刚玉,精滚用锆柱,除油超声洗干净,就可以电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