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等分螺纹孔的分度圆和角度怎么做检验量具

楼主(2025-02-05):
求助大神
如图,角度60°正负0.1°,分度圆直径正负0.05,需要做一个量具可以检验螺纹孔的位置。

网友:
我们这边测孔的位置度一般最好是在攻牙前用CCD投影,攻牙的你用整体的根据螺纹孔底孔最小打孔直径3.93,你自己考虑位置度,把角度公差转换成尺寸公差,然后在缩小直径,如果只要管控下限,根据你管控的上下限,决定做上限尺寸还是下限尺寸,可以用CNC做一体的,如果要保证精度,我们这边一般是用线割精度孔,然后在用2节针控制尺寸,大直径固定不变,小直径可以根据需求自己去订做,模具方面很多这种的!

网友A:
如下图

Ps:个人认为此项检测意义不是很大,
仔细分析计算一下螺纹配合如果是6H/6g配合,
螺纹配合间隙很可能远大于位置度要求了。
基本上都能拧入合格的。
而设计的意图多是为了装配,
在工程图中是标注螺纹孔的位置度?
还是螺纹孔小径(图中需标注小径公差)的位置度?
更符合实际生产检测?各行业和各公司都不太一样。
其中最大的争议点就在于螺纹配合间隙很多时候远大于位置度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

多谢回复
1.如图,如果螺纹孔的小径是4.2,请问红色部分的直径该如何定。
2.如果螺纹孔变成5H10的销孔,这种检测量具怎么做,能够合格?

网友:
1、这端是手拧时手握用的,一般做了滚花/铣扁的。
大小都可以,可以比导向部分大,方便操作即可。
其大小不受前端测量部分大小影响。

另导向部分大小自订,以方便高精度导向孔加工为宜。
PS:注意插销导向部分与测量部分的同轴度,如果计算出来公差太小,
加工难度太高,可以通过调整测量部分/导向部分的制造公差、补偿值等来将同轴度公差带适当放大。
如果是电机带动自动拧入,这个部分可以设计为一个螺纹孔连接即可。
2、现在我画的这6个测量销就是在同一个固定座上的。
至于采用怎样的操作方式,则是因人而异了。
一般两种:A、零件固定不动,将测具放在零件上,然后6个检测销都能拧入即合格
B、测具固定不动,将零件放在测具上,然后6个检测销都能拧入即合格。

网友A:
刚看了M5-6H的中径公差带0.127,60°±0.1°在直径68圆上的公差为±0.06,分度圆68公差为±0.05,
综合考虑加严设计量规,按位置度0.1进行设计计算比较合理,满足量具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M5-6H的中径公差带0.127,60°±0.1°在直径68圆上的公差为±0.06,分度圆68公差为±0.05,
综合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