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低级问题,请了解的大侠帮忙回答

楼主(2025-02-05):
齿数比是个小数比如(5.1236587955......)果是伺服驱动的话,传动比不是整数,程序会不会不好写?
写程序时,如果取近似值(因传动比是无限循环小数)。对传动精度会不会有影响?
对电气不太懂,提问可能低级幼稚,望大侠莫笑。

网友:
用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

网友(点评):
胡诌一气,谁告诉你伺服电机前一定不接其它传动机构的,那传动机构的传动比现在就是个无理数,怎么办。

网友(点评):
春哥出来评判一下!

网友(点评):
少理疯狗,疯狗咬你一口,在你不能打死疯狗的情况下,最好的选 择就是避开,更不要试图教化疯狗,吠就当听不到,不要理,

网友(点评):
春哥精辟

网友A:
一、伺服电子齿轮比的定义

伺服电子齿轮比是指伺服电机输出轴的转速与执行机构工作时的转速之比,通常用一个数字来表示。

二、伺服电子齿轮比的计算公式

伺服电子齿轮比的计算公式为:齿轮比=执行机构的脉冲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数。

其中,执行机构的脉冲数是指执行机构完成一次动作所需要的脉冲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数是指伺服驱动器输出信号所需的脉冲数。

三、伺服电子齿轮比的应用

伺服电子齿轮比在工业自动化、机械加工和数字化控制系统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通过合理地选择和设置齿轮比,可以实现电机输出扭矩和速度的调节,精确控制执行机构的运动轨迹和速度,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降低能耗和生产成本。

网友(点评):
你说的跟楼主说的有什么关系,现在传动比就是个无理数了,该怎么办?

网友(点评):
你到底有没有看2楼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伺服电子齿轮比的定义

伺服电子齿轮比是指伺服电机输出轴的转速与执行机构工作时的转速之比,通常用 ...

“伺服驱动器输出信号所需的脉冲数”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伺服驱动器输出信号所需的脉冲数是指为了使伺服电机达到所需的位置或速度,伺服驱动器需要发送给伺服电机的脉冲数量。这个概念通常在开环控制系统中使用步进电机时更为常见。

网友:
当然有影响。这不是低级问题,而是高级问题。
至于原因,和你想的一样。
不过,具体工作中你注意把握怎么去做这个事,不必和别人起冲突。
不要讨论,直接去做。不要呈口舌之快

网友(点评):
你可真是大聪明,说了跟没说一样。

网友(点评):
嘴下留点德不是个坏事

网友:
如果伺服电机驱动的传动机构的传动比不是一个有理数(例如是一个无理数或循环小数),确实会对编程产生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实际编程中,计算机和控制器通常无法精确表示无理数或无限循环小数,只能通过近似值来处理。这可能导致控制精度下降。
脉冲计算复杂:例如,当传动比为无理数时,计算电机所需的脉冲数会变得复杂。
在伺服电机控制系统中,传动比通常需要通过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来实现。如果传动比是一个无理数,需要通过复杂的算法或优化方法来近似设置,例如通过分数近似。
为了提高控制精度,可能需要采用优化算法(如遗传算法)来寻找最佳的近似传动比。
无理数的传动比可能导致速度和位置控制的精度下降。例如,在高精度的数控机床或机器人应用中,这种误差可能影响加工精度或运动轨迹。
无理数传动比可能导致系统的动态响应变差,因为控制器需要更复杂的算法来处理非整数倍的脉冲。

在实际编程中,通常将无理数或循环小数近似为一个有理数。
通过优化算法(如遗传算法)来寻找最佳的近似传动比,从而在保证精度的同时,简化编程。
结合机械传动和编程控制,通过机械结构实现初级传动比,再通过编程进行精细调整。

所以反过来讲,设计传动比时就别给别人找麻烦,大家都方便。

网友(点评):
你这回答是自己打的吗?还是GPT的?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四工位转盘的程序,步进电机+减速机(减速比非整数),电机始终向一个方向旋转,会产生累计误差。
1、确认机构需要的定位精度(如0.1°),调整步进驱动细分,使电机定位精度高一个数量级<=0.01°,因减速比不是整数,1个脉冲电机旋转角度也是小数如0.0098765,四舍五入后保留2位小数≈0.01)。
2、通过程序消除累计误差方法:假如旋转1个工位≈90.01°需要12345个脉冲, 1#工位脉冲数:12345,2#工位脉冲数:12344,3#工位脉冲数:12345,4#工位脉冲数:12344,依次循环。
这样相邻2个工位误差≈0.01°,但不会产生累计误差。

网友:
如果对无限循环小数的传动比取近似值,确实会对传动精度产生影响。具体影响程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 近似值的精度
如果近似值的精度足够高(例如保留足够多的小数位),对传动精度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但如果近似值过于粗糙(例如只保留几位小数),可能会导致累积误差,影响系统的定位精度和运动平滑性。

2. 系统的闭环控制
伺服系统通常采用闭环控制,编码器会实时反馈实际位置。即使传动比的近似值引入了一些误差,闭环控制可以通过反馈信号进行补偿,减少对最终精度的影响。

但如果误差较大,可能会导致系统频繁调整,增加控制器的负担,甚至影响动态性能。

3. 累积误差
在长时间运行或多次运动后,传动比的近似误差可能会累积,导致实际位置与目标位置的偏差逐渐增大。

例如,如果传动比的近似值误差为 0.001,经过 1000 次运动后,累积误差可能达到 1 个单位。

4. 动态性能
如果传动比的近似值误差较大,可能会导致速度或加速度的波动,影响系统的动态性能。

特别是在高速或高精度应用中,这种影响会更加明显。

5. 解决方法
高精度近似:尽量保留更多小数位,减少近似误差。

分数表示:如果传动比是无限循环小数,可以尝试用分数形式表示(例如 5.1236587955... 可以表示为某个分数),这样可以避免近似误差。

闭环补偿:利用伺服系统的闭环控制功能,通过编码器反馈实时补偿误差。

软件算法优化:在程序中采用高精度浮点数运算,避免因计算精度不足引入额外误差。

总结
取近似值会对传动精度产生一定影响,但通过高精度近似、分数表示、闭环控制和软件优化,可以将这种影响降到最低。在高精度应用中,建议尽量避免粗糙的近似值,并充分利用伺服系统的闭环控制能力来补偿误差。

网友:
齿数比为小数时,程序编写不会特别困难。伺服驱动系统通常具备高精度控制能力,能够处理非整数的传动比。以下是关键点:

高精度控制:伺服系统的编码器和控制器可以实现高分辨率的位置和速度控制,轻松应对非整数传动比。

参数设置:在伺服驱动器中,传动比通常以分子和分母的形式输入,或直接输入小数,系统会自动处理计算。

程序实现:程序只需读取编码器反馈并进行相应计算,传动比是否为整数对编程影响不大。

误差处理:虽然非整数传动比可能引入微小误差,但通过高精度编码器和闭环控制,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动态调整:伺服系统支持实时调整传动比,适应不同工况需求。

因此,传动比为小数不会显著增加编程难度,伺服系统能够有效处理非整数传动比。

网友B:
齿数比怎么搞个无理数出来了?

网友:
回答的时候,先问问自己,“我确实写过程序吗?”
我没写过,但是我亲密的战友写过,亲密的战友是电气工程师,我们一起调试我设计的设备

我的答案是:即使传动比不是无理数,即使传动比是整数,也会发生,累积误差。

?为什么呢

因为传动比和实际走过的路径是有区别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公差。

例如,我遇到的这个工况是,同步带。既伺服电机带减速机带同步带轮。减速比是1:10,其他都是1:1,一圈走10个齿。可它确实是有累计误差,一上午就偏出了5毫米。然后我们逐渐的修改一毫米的脉冲数,加一点再加一点,做到一天偏1毫米。然后就是每次偏的多了人工找回来。

解决方案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伺服+同步带的项目做了好多,不会出现累计误差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数比怎么搞个无理数出来了?

应该是变位或斜齿轮造成的

网友:
这个和闰年闰月不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