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密封 哪里可以买

楼主(2025-02-06):
供应商给的code根本找不到

楼主:
总感觉好像是SB系列 把弹簧换成波纹垫片了 但是不敢确认

网友:
你不先说一下此密封件的工作场合吗

楼主:
用在绞碎机马达的轴位置 防泥水进入马达内部的 长期接触泥浆
是waste king 3000-3的一个密封件

网友(点评):
Waste King 商用食品垃圾处理器,你这是仿造啊,还是用户,用户的话有官方的用户手册吧。

网友(点评):
我们是客户 轴坏了,拆的时候发现密封也坏了 问供应商 结果就给了个part number。根本找不到,找他们买 又慢又贵

网友:
WASTE KING3000安装说明书

网友(点评):
他们给的就是这个,我发的那个是内部零件

网友A:
应该叫皮碗密封,好像在一种船的螺旋桨密封是这种,但是那种体型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叫皮碗密封,好像在一种船的螺旋桨密封是这种,但是那种体型很大

那不一定,在这个资料里,虽然口口声声皮碗密封,但给出的示意图是骨架油封。
这表明“皮碗密封”这个术语不是标准术语,它可以指代标准上的密封类型。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没见过皮碗密封实物,只知道皮碗有弹簧,但不知道还有骨架。没用过这个东西,TC骨架油封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没见过皮碗密封实物,只知道皮碗有弹簧,但不知道还有骨架。没用过这个东西,TC骨架油封用的 ...

骨架密封也有带弹簧和不带弹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