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工艺

楼主(2025-02-06):
想问一下各位前辈们,刚入门钣金行业,如果想精通的该如何学习?目前在一家做精密空调的公司从事钣金工艺工作

网友A:
钣金很简单,多做就好了,就是看你公司用扣除还是K因子,还有就是拉铆、压铆螺母或者螺母柱注意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很简单,多做就好了,就是看你公司用扣除还是K因子,还有就是拉铆、压铆螺母或者螺母柱注意点就可以了
...

还有换热器之类的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cxNTg1fDNiODM0MWFjfDE3NTc5NTQ4MDZ8MHw%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