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铸造问题

楼主(2025-02-06):
想把轴的一端铸造在铸件里,为了作为支撑用,那铸造的轴段是否需要按过盈P6进行标注?谢谢!

网友:
轴的一端铸造在铸件里,铸造时把轴埋在沙箱造型中,最后浇铸时熔为一体,不存在过盈一说吧。

网友:
铸在里面部分要做粗糙处理。。。。。没有配合公差。

网友(点评):
是的,铸造后还要精加工

网友A:
不用标,轴建议不要做光轴,阶梯轴增加附着力

网友:
铸造接触部分挖一些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标,轴建议不要做光轴,阶梯轴增加附着力

已经想到了

网友:
不怕高温让轴氧化、变形,导致失效?

网友:
不标,但是没听过铸件连轴一起搞,这熔融状态下的金属液体温度很高吧,注塑是可以的,而且我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