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等表面处理会不会影响尺寸精度

楼主(2025-02-07):
    毕业半年,现在是助理,负责三维转二维,管理图纸。    昨天出了如下图发现个问题,我给的的是H7公差,大概只有3丝。这个件最后要去阳极氧化处理,我想氧化之后表面会有一层氧化膜,这会不会对尺寸精度影响比较大,从而影响装配。那我公差是不是应该给大点?

    还有个问题是大家可以推荐一些ug做非标设计的视频给我吗?我想知道一款设备的设计思路。我现在的处境是二维,三维都有一定的经验,电机选型我学完了,力学分析还在重学。
    但是让我去设计一款设备,我根本无从下手。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做。我试着去仿作一台桌面级的fdm3d打印设备,但是错误百出。我以一块零件的表面去创建另一个零件,当我修改比较早的零件的时候会引起后面许多的零件报错。
    这时候我才明白,我因该一个个去把零件画出来,然后装配上去。修改的时候单独修改,这样就不会互相影响了。

    所以我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学习一下。我自己在b站搜索后,可能是我关键词不准确吧。全是模具教程和建模教程,没有成体系的机械设备建模分析。大家也可以说说看,在设备制造行业,我还欠缺些什么。

网友A:
不会,镀层就是几个UM

网友(点评):
会看你装配的问题了,装配小心且正规(麻烦的一批)那就没有影响,但是要是仅仅是人工装配小锤80的一个概念那就有点费劲,要是小锤80的概念也没有,机加工也不保证精度(能用就行)那就是装配费劲,没啥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镀层就是几个UM

网友:
UG,   设备用SW,比较好!

网友B:
7级精度,影响不大。用UG设计非标不是不可以,但很多设备商都用便宜简单的SW,网上很多插件也是针对SW开发的,资源要多一些。

网友:
本色氧化,酸性,孔的尺寸加大,轴的尺寸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7级精度,影响不大。用UG设计非标不是不可以,但很多设备商都用便宜简单的SW,网上很多插件也是针对SW开发 ...

对的我出来工作发现大家都是再用sw,我也已经在学习sw了。现在简单建模和二维出图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我学校学习的ug,我不想扔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出来工作发现大家都是再用sw,我也已经在学习sw了。现在简单建模和二维出图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我 ...

我觉得NX的MCD这个模块比较好用,特别是在做方案设计时,能把整个运动过程很方便地展示出来,特别设计到传感器控制部件运动的情况,很方便,比SW方便,还可以通过PLC程序来控制模型运动,这个很牛。

网友:
忽略

网友(点评):
老前辈,你好。

网友:
1.这种一般不是你考虑的,是你外发加工厂考虑的,阳极氧化的零件我设计的也有几十个了,一般普通阳极氧化大概10μm的膜厚,尺寸会涨大约一半膜厚,硬质阳极氧化膜厚起步25μm,据说会涨1/3,这种都是吃经验,加工厂懂,我一般标记的图纸公差都是带表面处理后的公差;
2.至于怎么设计,说的好听是模仿,难听就是抄,但是得懂原理,不然公差配合这方面就有的头痛。

网友:
你这零件是铣出来的,但是你这个总厚给25是不太建议的;毛坯肯定是板材,加工量放的有点多,得用30厚的板加工,加工时间上去了,一般预留单边1-1.5的加工量足够,换做我的话,总厚给22-23最好,设计不允许的话给27-28也行,

网友(点评):
谢谢,你说的对。

网友:
因为网太卡,重复的话发了3次,就重新和你唠叨点;目前我认为的产品开发首先要有输入,不是让你无脑干,就是你的领导要给你输入一份文件,比如这个东西得多大,多重,外观颜色,功能等等;
你在根据输入做设计,比如有重量要求,有的零件就要考虑使用密度轻且能达到使用条件的材料,比如再有防腐要求,你就要考虑应该用什么表面处理;
让我无脑干也干不出什么来,一定要有输入需求,才会有你的设计输出需求;

网友(点评):
老前辈是不是先有要求,然后带着需求去同行业找类似的设备,接着去仿制他去设计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