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辊轮组摆动对夹示意图

楼主(2025-02-07):
如图一工艺要求两个辊轮1和2能够摆动实现对夹挤压动作。在实现对夹动作的同时,两个辊轮分别能够转动。
  如图一是别人设计的三维已投入使用了,,我分析了一下,然后画出了它的草图示意图,分析后我有几个疑问还请大家讨论
  我先上疑问问题:
1.两个连杆机构各自带着3和4绕着转轴点摆动,那么如何保证3和4的摆动角度位置始终是对称的呢?  也就是说 3和4相对于5和6连线的中心线对称?
我分析了一下草图尺寸,发现他们并不对称,感觉到奇怪,如果是我设计肯定设计成对称的。 后面还有几种设计也是实现这个功能,它们也都是对称设计。
2.两个连杆机构的动力都来自于图三里面的主轴,主轴旋转通过键传动分别拖动曲柄1和偏心凸轮旋转,进而带动两个4连杆机构动作,实现辊轮摆动对夹。那么问题来了,这里键传动等于把曲柄和偏心凸轮都限制死了,二者的相对相位无法调整。进而就无法调整四连杆机构最后的摇杆相位,也就造成两个辊轮的相位无法调整。(辊轮得相位是指,当图一里面的4臂比如说竖直的时候,3臂却不是竖直的,二者的相位不同,这个时候希望能调节3或者4,让二者摆动角度位置对称)。这个设计可以微调,比如7杆两头的鱼眼接头可以控制连杆的长度,但只有微调肯定不够的,所以不明白这里为什么不设计成一个键传动,另外一个用抱夹式连接。比如说8曲柄和主轴就不应该用键传动,应该用类似于涨套的链接,这样就方便控制曲柄8的相位。
      如图1,3臂和7连杆,还有8曲柄构成一个曲柄连杆机构,拖动3下面的辊轮1绕着5点摆动。4臂,连杆9和偏心凸轮10构成另外一组曲柄摇杆机构带着辊轮2绕着点6摆动。二组连杆机构的动力都来源于主轴11. 电机链传动带着11主轴转,进而带着2个连杆机构,从而带着辊轮1和2摆动对夹。
        第一反应是如何保证两个辊轮对称(相对于图1里面的5和6点连线的中线),第二设计上对称,实际安装调试如何可调?第三偏心轮如何相当等同于于曲柄?(看草图效果可知第2个偏心轮摇杆机构就是一个曲柄摇杆机构,三维上看不明显,但草图一看就明白。)虽然教材上会说等同,但三维真看不出来。还有用曲柄和用偏心轮的区别如何?
     上面的3个反应我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 两个辊轮对称只能靠设计的时候把控,变更四连杆机构的尺寸来实现,这一步做不到,后面即使再怎么调整都不行。
第二设计对称,实际如何调? 设计时就要想到可调。像这里的设计只能微调,是不行的。偏心轮和曲柄同时使用键链接主轴也是不行的。
如图2是它们各自的草图,一个曲柄摇杆机构,一个偏心凸轮带动的摇杆机构,
如图3连杆2连接压套块,里面的偏心轮通过轴承支撑压套块,由于偏心轮的作用,主轴旋转时,带动偏心轮绕着主轴转,偏心轮得圆心绕着主轴转,偏心轮的偏心半径13..连杆2连接的是偏心轮中心而非主轴中心,所以这里可以把偏心轮看成一个中心点,这个点连着连杆2同时她也绕着主轴转,这个中心点到主轴就等同于一个曲柄,所以偏心轮完全就是一个曲柄。他也是曲柄摇杆机构。
      看到这里你会想它等同于曲柄连杆机构,那就是曲柄连杆机构吗? 有什么区别吗?
  我这里先说一个区别,这个曲柄连杆机构的曲柄必须设计在轴端处,不能放置在轴中间处,不然曲柄如何跨过主轴呢?
而偏心轮连杆机构既可以放在轴端处也可以放在轴中间,这就是一个显著的区别。
       我当时看到这个机构时,直接想了一下,为什么不把图三里的偏心轮和压套块二者合二为一,这样不简化设计了吗? 请大家想想可以否?
  事实上不行的,二者中间有轴承,这是一个转动链接点,如果做成一体的,那这里就不是4连杆机构而是3连杆了,根本动不起来。
   如图4改动设计为一个气缸驱动杆1通过齿轮带动杆2.如图5所示为一个曲柄连杆机构(注意这里的曲柄不能旋转,只能让电机往复带动,)
图4和图5的设计都牵涉到安装时如何调整,让两个摆杆对称的问题。好像图中的设计都做不到哦

网友:
好家伙,连着三个贴都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