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铜套还是直线轴承好

楼主(2025-02-07):
如图手摇把手,通过2组锥齿轮传动带动丝杆螺母升降,从而带动整个平台升降,只是平台明显偏心,这个机构看起来不牢靠,用铜套还是直线轴承导向好呢@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是面试被考查的经典问题啊!
它们两个选型时确实容易踩坑,选用时分工况和配合精度;
铜套——中重载,低速!配合的轴,轴间距都要做的精准,不然非常容易憋死!寿命长!
直线轴承——轻载,较高速!有噪音,装配配合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您这几个帖子都忘了上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几个帖子都忘了上图了

楼主肯定是上了图的,不过是粘贴上去的,自已能看。

网友(点评):
这是文心一言的回答吗

网友:
手摇的话,转速不会快的,用两种都可以,成本考虑的话,用石墨铜套

网友:
是轻载还是重载?

网友:
C:\Users\ASUS\Desktop
自润滑塑料滑动轴承是取代传统的金属轴承,包括钢背复合轴承、粉末冶金轴承、滚珠与滚针轴承等。相对于金属滑动轴承,塑料轴承具有技术和成本上的优势,是比金属滑动轴承更好的替代方案。 它们通过精确添加增强材料和固体润滑成份而改进性能,适用于各种应用,可减少维护工作并实现技术改进。

网友:
强度不高的情况下 能用直线轴承就不要用铜套这种的,如果一定要用铜套建议你中午用, 因为早晚要憋死你

网友(2025-03-10):
忘记上传图了

网友:
图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