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里阵列后的零件如何使之独立呢

楼主(2025-02-07):
ctrl加鼠标左键直接复制的零件右击可以使之独立,但是阵列后的零件先虚拟然后右键就没使之独立的选项了

网友A:
你大概没明白这个逻辑,使之独立的前提它是真实零件,而变成虚拟零件后它都不是真实零件了,何谈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大概没明白这个逻辑,使之独立的前提它是真实零件,而变成虚拟零件后它都不是真实零件了,何谈独立。

阵列的零件有办法变成独立的么

网友B:
我的笨办法是:打散-固定-使之独立;同样期待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笨办法是:打散-固定-使之独立;同样期待更好的办法?

解散阵列再固定容易报错,我就没用这个办法,阵列的太多了,再配合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