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管子好?

楼主(2025-02-07):
想做个东西,是几根管子焊在 A3 或者 45 钢上,要受力所以焊接质量要好。本来想用 1/2 或者  3/4 寸的镀锌水管,价格便宜尺寸也刚好,但听说这种管子不好焊。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
1、换成不锈钢的管子和钢板,成本飙升。
2、另外找到一种便宜的管子,代替镀锌水管。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楼主:
1/2 寸 壁厚 2 的镀锌水管 只要 10元 /米,
而尺寸差不多的无缝钢管要 30 元/米!!
太不合理了。

网友:
镀锌层不深不超过0.1,打磨一下焊接

网友(点评):
真这样可太好了,请问怎么知道镀锌层磨光了?看颜色?如果是盲目磨掉0.1mm,那么因为没有工装,打磨深度也不好控制。

网友:
20钢焊接后喷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思路开阔!但既然是实心的,应该可以细点吧?请问16圆钢,和内径16、外径20的钢管比,哪个更抗弯呢?

网友A:
买未镀锌的焊接黑铁管就便宜好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未镀锌的焊接黑铁管就便宜好焊了

就想这样,可去哪买这种管子?

网友(点评):
一般卖钢管的都有吧,少量某宝也有的

网友:
不好焊1是因为镀锌2是因为镀锌管质量相差也比较大,其实质量好的镀锌管焊接也还算好的,找那种水暖用的镀锌管(相对壁厚一点)

网友:
买点除锌剂,泡下,然后碳酸氢钠水洗下,再清水洗下,随便焊接。去年刚搞了一批,不用除锌剂的话焊接炸的一塌糊涂。

网友:
干嘛要用镀锌钢管呢?
镀锌钢管不好焊,普通钢管或者方钢管很好焊的。
建议采用方钢管

网友:
你买铁管子就行了啊,别要镀锌的。另外焊接件用A3,45#焊接会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