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并圈表面处理如何做进去

楼主(2025-02-08):
大家新年好,放假前因催货去了趟弹簧制造厂,弹簧厂的人说电泳前和电泳后的力值相差5牛左右,我好奇类似拉簧并圈的电泳是怎么做进去的,可能电泳厂放假了,他们也没说个所以然,想问问有没有大佬知道,拉簧圈与圈之间并在一起的是怎么表面处理

网友:
只说电泳时,会误解。
琼脂糖凝胶电泳:常用于分离DNA片段,根据片段大小的不同进行分离。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AGE):适用于分离较小的DNA片段或者蛋白质,分辨率比琼脂糖凝胶更高。
毛细管电泳:一种高效、快速的分离技术,利用细长的毛细管代替传统的凝胶,适合于更精确的分析。

网友(点评):
同意春哥的看法

网友(点评):
人家问的机械,你回答的生物。说这个是想显示你会上网吗。

网友A:
拉长一点再电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长一点再电泳?

这个应该不太可能吧,弹簧种类这么多,拉伸工装也不可能共用性这么强,另外人工和成本及效率也不允许这样拉长电泳

网友:
靠表面张力进去的。但那里总会有粘连

网友:
并圈不会完全贴合,毕竟圆形,肯定有缝隙,电泳后有黏连,下面照片是之前的样品,你看下并圈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