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硬度值的公差是多少??

楼主(2025-02-08):
图纸上硬度值的公差是多少?   经常图纸上仅标注  HRC50,    请问 公差是多少?   测量值在什么范围内是合格的  ???     有什么标准文件内有写明白  ???

网友:
标注为HRC50的硬度值通常允许的公差范围为±2 HRC,具体的合格范围应根据实际应用和行业标准进行确认。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还正负二,你真敢胡诌啊,你告诉我哪个标准要这么写的?

网友(点评):
抛砖引玉~~~~打破零回复

网友:
硬度的值,需求方应该在图纸上表达清楚,比如我常规的表达是HRC35-44,如果图纸没表达清楚你应该反馈并和需求方沟通,省的后续扯皮

网友:
平时常用的大部分都是给一个范围

网友(点评):
对的一般是给个上下限,不能低于下限!厂商做好的材料回来都会给到报告硬度多少,或者你们回来复测!

网友:
一般都是给个范围,还要看工艺水平。只给一个数值,真干不出来。

网友:
非标公司这边给的硬度值一般都是范围,HRC 48-54 ,要求不是很精确

网友:
工作图上注明的热处理要求:淬火时HRC在5个单位左右,如HRC45-50,也可标注为C45;调质时HB在30-40个单位左右,如HB220-250,也可标注为T235。标注HRC45是不规范的。

楼主:
图纸是老外的, 各国的图纸,  常见这种只写一个值的硬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