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圆钢的抗弯强度

楼主(2025-02-08):
假设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
一个实心、直径 D 的 圆钢,
一个是内径d、外径D的钢管,怎么计算它们的抗弯强度呢?
谢谢!

网友A:
一种是计算抗弯截面系数
一种是利用软件做有限元分析

网友:
这题我会!前几天刚研究完。

网友:
换行一下自动回复了。不敢按回车了。1.确认型材的截面系数,查手册即可,也有公式,但是我是查手册就没记录公式。第二部判断你的横杆是哪种固定方式。。我常用图中这几种。第三部根据受力方式选择不同的计算公式,带入计算即可!附上我整理的excel表。公司电脑有加密上传不了文件。在线表格的形式【金山文档 | WPS云文档】 横梁受力计算
https://kdocs.cn/l/cc7hLf2z9Aij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这你都不会了,你这些年都干什么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6865245
随便搜索一下,或者问一下大模型都有了。

网友:
这个应该要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计算抗弯截面系数
一种是利用软件做有限元分析

谢谢! 不考虑 0.0982 的常数,则:D=16 的实心圆钢抗弯系数是4096,而 D=20 d=16 的钢管 是 4723。
虽然钢管只比圆钢粗了一点点,却反而更抗弯!

网友(点评):
水泥电线杆做成空心的原因是芯部材料应力很低,最中心的不出力。讲课老师说好多单位都是这样,很多人几乎不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