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气涨轴的移动示意图

楼主(2025-02-08):
气涨轴是卷膜行业常用,不管是塑料膜还是纸模都常用它来支撑卷膜。但有时候膜需要对中心调整,我们设计了气涨轴的移动结构,如下图所示
  1就是气涨轴,右边的11是进气接头,左边是卷膜,负载最大75Kg,需要移动气涨轴左右的位置,图中,转动手柄18带动丝杆14转动并移动,19是螺母固定在板2上不动。
  设计思路是通过旋转18带着14旋转并移动,14两端通过铜套13,15支承在块20和21, 14移动会拖动20和21,进而拖动气涨轴1左右移动。
    注意22是不动的,4是建,1轴通过键4带动22转动,键的两端被5挡圈卡住,实现1轴左右移动,键4不动。
  问题来了
1.75KG的负载卷膜长度是60厘米,在左侧,大家觉得这根移动轴直径用50合适吗?
2. 14丝杆和19螺母我选的M20螺纹是不是有点小? 毕竟移动75Kg负载呢?
3. 取消21板行不行?  取消21板在20板1主轴处加一个挡圈,这样移动14丝杆,也可以拖动1主轴。  这样总感觉有点不好,也不知道行不行?
4.如果不取消21板,两侧13合15处用铜套,会不会憋住丝杆14?如果憋住了,感觉移动会很困难? 怎样保证不憋呢? 板21和板20的各自轴承孔和铜套孔中心距公差给±0.02? 2板上的轴承孔与21板上的螺纹孔之间的高度公差是两个零件累计,和安装没有关系,我担心2板和21板两个零件的孔公差累计造成憋丝杆14。

网友:
我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每个字都认识,就是没看懂

网友:
轴和轴承6 和7,有轴向大位移滑动不行,间隙大了,轴头直接磨损,间隙小了,转动温度上来之后,滑不动。这个结构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