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框架移动示意图

楼主(2025-02-08):
如图和前一个示意图类似,只不过这次我不移动气涨轴了,我改成整体移动框架了
   如图6是固定板,摇动手柄,丝杆4旋转,带动螺母块10左右移动,10固定在7上.所以7左右移动,7和8,9以及气涨轴构成一个整体都可以左右移动,景色气涨轴长度600毫米,负载最大75kg.

大家看下这个设计,有同事说这样很难移动,因为负载重量大,负载的重量会有一部分憋在丝杆上,造成摇不动手柄,6固定板是竖直安装的,整个气涨轴是悬空的, 同事的意思是如果丝杆位于滑块的后面,这样负载全部由滑块支撑了,丝杆不受力,就可以移动了。
    大家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没? 如果有道理的话怎么改比较好? 丝杆我不好布置到滑块后面的,那样螺母块也要布到移动板的另外一侧了

网友:
主要在于设计及装配,气涨轴与滑动板固定好后,丝杆不承受或少承受附加力就行(连接处可以是浮动的)。手柄需要多大的作用力计算好就行。

网友:
把滑轨垫高,螺母10移到7背面,利用滑轨承担弯矩

网友:
滑块太短或者说数量不够,十几块钱一个,不妨多装一组。感觉像电子材料的复合机

网友:
3楼、4楼正解

网友:
竖直安装,所有重力肯定要丝杠来支撑,重心偏心的扭矩由直线导轨来支撑,丝杠安装的位置不影响重力由丝杠来承受。至于丝杠螺母受到附加扭矩的影响,与各零件公差要求,加工,装配有关,与直线导轨精度有关,螺母可浮动安装。是不是能够手动转动,考虑用的滚珠丝杠还是提醒丝杠,看样子像梯形丝杠,需要根据效率计算最小用多大的扭矩能够转动,在考虑手轮大小是不是合适。

网友:
导轨用承载大一点预留1/3的负载

网友:
你同事多的是对的,所有负载滑轨承受这方案可行,滑轨加长,宽度25-30都可以

网友:
就一杠杆原理啊。气涨轴A点、螺杆B点、滑轨C点。三点组成一根杠杆。你现在的设计,AC大于BC。所以B点受力大。如果B和c调个个。使AC≤CB。那螺杆就不额外受力了。

网友:
没精度的话留点间隙就行,说白了这玩意就是个滚珠丝杆模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