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扫地拖地机器人的吗,讨论一下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2-10):
如题,最近公司想做一个扫地洗地机器人,商用性质的,拆分开之后感觉没那么难(除了软件,软件咱不懂),想问问论坛各位大佬有参与过相关项目的么,或者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A:
感觉核心在于导航和路径规划,另外就是别撞人别跳楼,结构上难度不大

网友B:
具体什么结构?有哪些传感器啊?

网友:
才一两千能有多难。。

网友:
扫地机器人的核心是算法,其他的没啥。

网友C:
我家需要,做完了卖我一个

网友D:
拿小米扫地机器人T系列为例,我家有三个,一二三楼各一个,坏了基本是我自己去换配件自己去修
主要就是两个行走电机,左右各一个;
清扫主电机一只,清扫副电机一只;吸尘电机一只;
传感器配备行程开关传感器(包围前半圆),用于检测近距离碰撞,距离在几厘米以内,激光传感器无法感应;底部有三个光电传感器(前左右各一个),用于检测悬空;顶部有激光传感器,用的SLAM导航技术;最主要的技术就是SLAM导航算法,这也是最值得你去研究的东西
现在一千多就能买一个,自己做真的很难,这个成本你就控制不住,你能把成本控制的比这还低?研究透了SLAM导航,还纠结啥扫地机器人,去做AGV不香么

网友:
看是做大的还是小的。小的这个市场就别进去了,都是千亿市场级别的,个人和小公司就别折腾了。

网友:
卷不动了吧,人家成熟产品都开始上营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小米扫地机器人T系列为例,我家有三个,一二三楼各一个,坏了基本是我自己去换配件自己去修
主要就是两 ...

住的别墅啊

网友(点评):
哈哈,农村自建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核心在于导航和路径规划,另外就是别撞人别跳楼,结构上难度不大

别撞人、别跳楼,画重点,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什么结构?有哪些传感器啊?

只是扫地和吸尘,后面加个喷嘴洒水,主要就是靠一个二维激光雷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需要,做完了卖我一个

哈哈哈哈,我这边做的是商场用的那种大型一点的,咱家面积够大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小米扫地机器人T系列为例,我家有三个,一二三楼各一个,坏了基本是我自己去换配件自己去修
主要就是两 ...

感谢大佬分析,不过不是家用的,但是挺有参考性的

网友(点评):
商场用的,要注意扶梯,走到扶梯上了,就完犊子了。

网友(点评):
激光雷达,你们有方案么;可以看看宇树科技的激光雷达,一千多,还开放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