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

楼主(2025-02-10):
工程图中,圆弧上面有孔位该怎么体现出来,并可以尺寸标注(用投影视图是可以体现出孔位,但是无法进行标注)

楼主:
标注尺寸就会提示这样子

网友A:
要么视图要垂直孔的轴线,要么用注释引根线手动输入孔径去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视图要垂直孔的轴线,要么用注释引根线手动输入孔径去标注

这个图在其他位置也是有孔位的,如果更改视图位置,那别的孔也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在其他位置也是有孔位的,如果更改视图位置,那别的孔也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孔不多就可以多出几个视图啊

网友:
无法标注你就手动画上去个圆

网友:
在对应的垂直视图应该能标出来吧,这种曲面的其实标了也没啥意义,加注释就行了,最后肯定是要发3D图的

网友:
转成二维图想怎么标注都可以,加工肯定走三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