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激光切割机能在圆管上切斜口吗?

楼主(2025-02-10):
我要切钢管,但断口是斜的,角度有一定要求,误差不能大于2°。这是激光切割机,我感觉比较难切,因为钢管在机器上怎么摆正呢?如果摆歪了,角度也不正了。顺便问一下大家,我切斜角是为了焊接,所以用锯子也一样的吧,不影响焊接质量吧?壁厚2-4mm的圆管,外径20mm或更大。谢谢!

网友:
买台管板一体或者专门切管子的

网友:
都焊接了,还在乎这点干啥,先切个大概,再打磨,打磨好了再焊接

网友:
锯子是冷加工还好些呢,不过厚度小,影响不大。

网友(点评):
谢谢。还是锯吧!!

网友:
切不了,还得加一个轴

网友:
你图上这个就是个刨床

网友:
做个角度靠模放工作台上

网友:
平板的激光切割机有厚度限制的,圆管的激光切割都是管子转着切的,所以这个设备切管子斜面是不好做的。

网友:
用型材做个固定工装来实现

网友:
切不了,这个问一下钣金供应商就知道了

网友:
有专门的切管机啊,啥样的口都能给你切

网友:
现在激光切割机有可以切坡口的

网友(2025-07-05):
你这个平板切不了

网友:
要求不高直接锯床,要求高用量大买台激光切管机或者激光板管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