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壁厚小直径产品卷圆圆度不够怎么解决

楼主(2025-02-11):
产品来料,是展开的料片,已经下好料了,现在需要将料片卷圆成型
产品材料类似Q235A,壁厚2.5mm,展长51mm
成型一共分了三步,模具图纸给出来了;成型设备是立式液压机,上下各一个液压缸
目前的问题是产品卷不圆,而且外表面有擦伤;有没有大佬有好的经验、模具设计思路、卷圆设备?给参考一下
万分感谢!
另外我想自制卷圆设备,这个卷圆力怎么计算的?

补充一下:
该材料为复合材料,内径上是附着有耐磨层的,厚度大概几个丝;
卷圆之后的下一道工序是整形(将产品用模具包裹,中间用芯棒轴向运动进行整形,将内径和外径整到尺寸,要求精度2丝);现在由于卷不圆,整形量太大,导致内壁擦伤、耐磨层脱落现象

网友:
用更厚的材料卷,然后机加工一下不就圆了

网友(点评):
外径可以,内径是有附着有耐磨材料的,大概就几个丝,没办法加工

网友:
壁厚2.5mm,展长51mm,成型后的管外径尺寸是19mm吗?

网友:
不知道,但这东西用板卷就很难理解,直接用管子车一刀又省事又美观

网友(点评):
这个是复合材料衬套;内圆上是有耐磨层的;耐磨层要先附着、烧结在金属基上

网友(点评):
啊?不是Q235啊。。。

网友:
如果成批量可尝试制作脱芯压型模具,如果批量较小可考虑钢管切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我新加一些信息,麻烦大佬再看看;量是有的,一个月五十万

网友:
查一下复合衬套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点评):
同行么,我这就是复合衬套,只不过壁厚比较厚,厚度1个以内的比较好加工,这种比较难加工

网友(点评):
我有时用这个,所以看样子好像是复合衬套。没想到你是做这个的哈哈哈

网友:
内圆耐磨涂层要是能像涂料一样方便浸涂就好办了:先将衬套外圆19直径加工到位,再将耐磨涂层喷灌到管内壁(旋转管件,确保内壁涂覆完整),再按衬套长度进行切割下料。

网友(点评):
目前国内来说,行业内还没有这么先进的技术工艺,都是板材卷制;国外的行业老大那里,也没听说过这种工艺;像喷漆一样把耐磨材料喷上去,我们也做过研究,但是没成功,有很多参数指标达不到要求。

网友:
内外径尺寸公差2丝

网友(点评):
通过整形去达到公差,卷圆是做不到这个公差的

网友(点评):
外径公差大些

网友(点评):
实际检测手段是通止规检测

网友A:
现在整不到位展开减掉一点试试。
前面两步卷圆再看看是不是都压到位了;加点吨位和精度上去。
图示的第三步不算是整形吧?如果是整形就重开个整形;不要全包;是不是会提高整形效果然后还会减少对涂层的擦伤?

网友(点评):
目前的整形模具是全包的,不全包的话,包裹和没包裹的接缝处会有痕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整不到位展开减掉一点试试。
前面两步卷圆再看看是不是都压到位了;加点吨位和精度上去。
图示的第三 ...

这模具没有包含整形,整形是另外一个模具和设备去做的
展长也调整过几次,主要是闭口那里,由于壁厚比较厚,要求闭口外圆处不能有张缝,要完全闭合,要达到这个要求的话,展长就得这么长
成型过程,我用手机拍了慢镜头,一帧一帧看过,应该没啥问题;用的100缸径的液压缸,油压5MPa

网友:
手搓

网友(点评):
成本遭不住啊,要是这玩意一个能卖100块,确实可以手搓

网友:
用线切割切出侧边平行四边形,给内圈的材料变形留出变形余量,卷圆成型后、在整形

网友(点评):
先卷平行四边形?没太明白,麻烦再说详细些,感谢!

网友:
这种肯定卷不圆啊。。

直接粉末压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看那些一步卷圆的模具压出来就挺圆的呀,先大致对折再两个半圆压,大力出奇迹。

网友(点评):
还有两步式的,先冲成波浪瓦形,再夹芯棒压成形,B站有相关视频。

网友(点评):
那是我这模具设计有问题?波浪瓦形那种我也看过视频,准备按照那个样式做一套模具试试

网友:
这种零件是不适合用模具来压型的,而是采用卷圆模式加工,且不是一定要卷好后就绝对保证内孔尺寸,而是卷好后,留下缝隙,在装配后,一定要保证内孔精度的,汽车的传动件上用的很多。

网友(点评):
大佬你好,我这就是汽配件;普通的一般都是0.5mm,1mm厚的,有开口,确实如你所说,装配进孔座之后保证精度;这个是厚衬套,用在新能源充电桩上的,工况不一样,客户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点评):
0.5厚的是用橡皮轮+芯棒卷出来的,1厚的用液压缸推到模具内一次卷圆成型;这个厚度2.5,没试过,公司设备能力也不支持去卷制,没这么大吨位的卷圆机;目前的工艺路线是走的压制路线

网友:
像这样来表示才对。

网友(点评):
图纸技术要求不一样;大佬发的这两份图纸,类似的产品我司也有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