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负载和寿命计算该怎么搞?

楼主(2025-02-11):
我的理论模型计算出的等效负载有1000多N,(滑块上只安装了两公斤左右的物体,但是加上力矩折算下来有1000多N);选用的导轨额定动载是20000N,额定静载是32000N,工况系数选的1.2,最终计算出的里程数高的离谱,达到了惊人的21万公里,这种情况是我算的有问题,还是因为,负载和额定动载相差过大不具备实际意义?仅说明导轨性能过于冗余?

网友A:
查手册呀,类似上银、MISUMI等都有相关技术说明。实在不行,把你的使用工况告诉相关厂家,让他们帮你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呀,类似上银、MISUMI等都有相关技术说明。实在不行,把你的使用工况告诉相关厂家,让他们帮你推荐。

导轨性能是完全冗余的,机构没问题。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理论计算是否存在问题,计算都是按照厂家提供的手册来计算的。

网友:
寿命计算可以直接登入官网,输入你的工况可以直接得出寿命

网友B:
比你命长,不要以为导轨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你命长,不要以为导轨寿命短,

春哥有何高见?

网友(点评):
高见?你问我哪里大保键,我会,你问这个,我只能说,我只见过一家公司的直线导轨失效过,就是切网机,每分钟600次的速度,行程10,一天24小时,两年左右失效,

网友(点评):
春哥讲的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网友(点评):
日常维护保养很关键!

网友:
计算出来也是没人看,懒得算

网友(点评):
最近在做个培训的资料,需要收集一下相关案例,但是自己分析出来结果看上去有点离谱

网友:
说说我自己,之前做过的项目有算过直线导轨,根据负载大小、寿命要求等条件,计算选择规格大小,至于计算方法,设计手册上有,我想说的是,经过复杂的计算选型后,得出的规格更准确,但是一根25的导轨比20的贵多少呢?罢了,大多数非标项目根本没给你仔细计算分析的时间,以前我们做的还是研发项目,一个项目搞3年的那种,才有时间和契机去做计算分析。